DELL笔记本短路总结

楼主(2010-06-14):
根据长时间修dell短路总结了个小经验 只要是短路肯定是CPU或3v5v短路 而大部分是CPU的上管滤波电容出问题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哦

网友:
前几天买回了一批DELL D630的板 说的不错 大差不差

网友:
看看怎么造成的啊.进水造成的还是其他问题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CPU或者3/5V短路电流一般都上到多少伏啊.
直接标5A还是有一个区域的数值啊

网友:
是插上去4点几A或5A左右

网友:
谢谢了,我修D630的头都修得有点大了

网友:
大短路的问题最好修哈

网友(2010-10-04):
DELL的机器爱这样坏吗  我修的不是很多啊

网友:
CPU的上管滤波电容出问题        你这个是指的19V大短路吗?

网友:
吧电压调到4---5V加点。。一通乱摸就找到问题所在咯。。那里热就是那里不老实。。。呵呵

网友:
是啊,这电击法修这类故障最快最好了。。。

网友(2010-11-10):
微短就不怎么好修了

网友(2011-01-07):
DELL 1420遇到的短路好多都是C113电容坏了(网卡附近)

网友:
噢 , 下次碰到就知道了,修了这么久的板了,我还没修到过,郁闷,

网友:
楼主,D630修得最多的就是插口处的电流坏引起大电流

网友:
大短路好找的。就那么几路,断开保险一路路查

网友(2011-02-08):
我有过一片这样的主板,插电源后,适配器的指示灯变暗,并狂闪,发基地没修好,郁闷,再到淘宝上找了一家修板的,300大洋修好!问题在那不知道

网友(2011-03-28):
大短路的问题,确实好修,可以秒的。。。。不过这类板子现在,基本到不了我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