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CRT显示器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0-06-14):
金长城CRT显示器按开机按钮没有任何的反应      450V滤波大电容电压正常      更换过好的IC101也无法开机....            请老师傅提供下你们宝贵的经验    谢谢啦..

网友:
先测 电源板12V 5V 等出来没 驱动板得到供电没  换通用板试试   再有你发错版块了 这里是主板版块

网友:
驱动板没有得到电   可以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