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错,COMS/CPNV CHECKSUM BAD

楼主(2010-06-14):
一块INTEL的主板,D845GVFN/D845PEMY,开机提示COMS/CPNV CHECK BAD,按F4进入设置,随便怎么恢复设置,一断电,便恢复错误,而且每次断电源后再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有没有高手指点下,一般是哪故障!!!
开机报错

网友:
BIOS是否刷新过

网友:
是不是BIOS不能保存,电池是不是还有电

网友:
LZYZP7168
的帖子
自动开机能关机就是正常 保存之后断电看一下时间会不会变回来 如果变回 更换电池 查CMOS电路 如果不变回先刷BIOS

网友:
看看电池有电没,查一下cmos电路不行在刷bios

网友:
换过电池后,开机不再报COMS错误,但还是一上电就开机,但能够正常关机,但一断电,再接上电就又自动开机。。。

网友:
自动开机,只要能关机就行
这种板子,如果再开机状态下,不通过开关关机而直接断掉交流电源
下次再插电源时,就会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