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1不开机

楼主(2010-06-14):
DELL 1521不开机,北桥电压1.2V时有时无,北桥已换,请教如何修
不开机

网友:
LZ的BGA设备一定很强, 上面看你的帖子做桥就好像换芯片一样。

网友:
是加电没显示吗

网友:
先换掉1.2V的管理IC 把1.2V修稳定了 再考虑换桥啊 老大

网友:
哇,材料真多,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先看ic把电压修稳定再说,没电压肯定不会跑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