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内屏不显、外屏花屏

楼主(2010-06-14):
IBM T61内屏不显、外屏花屏,原来以为是显卡空焊了,重植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一个显卡贴上去就好了,内、外屏都显卡正常,不过显卡的温度很高,有70,80度左右,为延长显卡的寿命,我就直接把风扇改长转了再出货
内屏不显

网友:
厉害,我觉得你要是把显卡的散热片上面厂家的那东东换成铜片的话会更好。

网友:
是啊,楼主还是有见地的,这种问题一般重做显卡或者直接更换

网友:
好,应该能 用 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