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P11Z怎么样才能安装XP

楼主(2010-06-14):
朋友从德国带回来的SONY VGN-P11Z 机子带的是VISTA系统,朋友让改成XP,国灰本本非常常小,接外置于光驱,就是无法安装XP,请问有搞过VGN-P11Z的朋友,告诉怎么才能做进去XP
安装

网友:
用U盘装可以吗?如不行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拿自己的硬盘在别的电脑GHOST一下,先不要装驱动,拿到自己的笔记本再装驱程就可以了

网友:
网里考GHOST,

网友:
下个镜像安装器在机器里面GHOST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