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X花屏求显存定位

楼主(2010-06-14):
花屏症状小花~~一开机就花DOS也花~~进不了系统    经过推测个人觉得是M10出现问题本人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用MATS测试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0 with 76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317919     50064819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FBE[31: 0]           0            0            0
FBE[63:32]           0            0            0
FBF[31: 0]           0            0            0
FBF[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Read    Error Count: 317919
Write   Error Count: 5006481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这个板多数是PCB板变型造成花屏,要重值GPU。
两个两个一组的  断掉基中一条线再测看多报错了什么位置,相对应的定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M9  M10是B区  打显存的值看一下  GPU空焊居多

网友:
不会的就好好学习一下,以后楼上的兄弟注意了,再发现灌水扣分
查M10到GPU线路就可以了,估计是显存不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正在努力维修中~~~希望能修好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一张显卡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但是不是修的GPU和显存
而是那个小BGA·桥接的

网友:
应该先打一下,M9 M10的阻值,GPU问题要多一些

网友:
楼主努力修,如果有不懂的可以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