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神奇的benq本本,

楼主(2010-06-14):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本本,客户说他的电脑USB不能用了。我也没有多想我就开了机试试,但是因为硬盘被取走了又没有光驱。我就不能进系统或者PE进一步试一下了。开机一切都正常,于是就拆本本,当拆完一下南桥上居然烧了一个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不奇怪啊 ,好多机器U口不能用 南桥都烧个洞

网友:
哦,明天先换个桥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换一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算是功能性故障吧,南区直接管理USB的

网友:
肯定是要换桥了,但是这种现在在下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的,开机正常,南桥上有个洞。

网友:
是不是外接设备被雷击引起的南桥问题吧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SB部份功能模块烧了而已。这个见过不少了。

网友:
呵.没.错... 重新换个新的就好了... 呵.... 遇到过....

网友:
呵呵 见过 是不是在南桥的 数字 8  那个位置 呵呵

网友:
晕倒,楼主你不能做个USB,进PE吗???
说不一定是客户的系统有问题,驱动没装上呢?

网友:
今天换了个南桥,就OK了,进了用U盘进了一下PE。用了一下USB鼠标都正常了。

网友:
换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