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E VER:200的主板不跑U!

楼主(2010-06-15):
大家好!
        有一片主板,MS-6575E VER:200,不跑U,跑马卡为FFFF.上电触发后FRAME与IRDY灯常亮,复位灯微亮,短路一下复位排针,复位灯会从微亮变成高亮闪一下,而FRAME与IRDY灯会灭一下,然后又变成FRAME与IRDY灯常亮,复位灯微亮。把BIOS取出,也是一样的现象,重新刷了新的程序还是一样,CPU上的是478 1.7G,有核心电压与时钟,此机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一下CPU复位PG有没有  有的话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测一下BIOS 13  14  15  17脚电压  BIOS复位 时钟等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拆网卡换IO  打一下各总线的值了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使劲压南北桥试试看··不行再换个I/O。
  顺便问下3L的你的注册时间怎么显示的是1970-1-1???

网友:
确定各个关键电压点是正常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