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数字万用表,帮女友修本本ACER 5572~~~结局~~~

楼主(2010-06-15):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女朋友的本本已被我给修好了,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原因:因为风扇旁边的一颗贴片电容(10uF/25V/1206)坏掉(短路)了,使得外接电源19V经过MOS管后直接对公共地短路,导致该MOS管(PQ39)烧掉
以下是查找过程:
在我的上一篇帖子中,已查出VIN对公共地只有1.2欧姆,取出CPU后,该值还是1.2欧姆,由此判断是哪个元件坏掉导致短路,于是接下来的重点是要查出短路元件。经查看电路图,发现VIN到各个模块都经过了一个0805贴片电感(PL1——PL15),于是产生了取下这些贴片电感不就能缩小范围了吗!接下来马上动手一颗一颗拆电感,卸下电感后测试电感两端的点对公共地的阻抗,就这样一一排除了各个模块,最后定位到VIN点上的电阻和电容(该点上也只有电阻和电容了),因为该点(VIN)没有直接对公共地的电阻,其他电阻直接就在板上测了,排除了电阻,接下来就一颗一颗卸电容啦(卸的我好担心啊),还好,VIN上的电容不是多,很快就被我找到了那颗短路电容(是风扇旁边的一颗10uF/25V/1206的电容C467,见图,图中C467、C468和C469是紧挨着的),终于松了一口气。换了电容和MOS管后,一切OK!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有一点没考虑到,那就是防静电和漏电,不过还好,现在是夏天,身上没多少静电吧,电烙铁也没有漏电,不然就麻烦大了。
估计是风扇旁边的元器件长时间在较高温度下工作,容易老化,才坏掉的
以上就是整个维修过程,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出,谢谢!如需线路图,请到我的贴“买了个数字万用表,帮女友修本本ACER 5572~~~续~~~”中下载吧
至于费用,主要是一个数字万用表35元、三个MOS管9元(用了一个)、镊子+烙铁架+高温海棉+烙铁头一共11元、电容是从公司找了个插件的(一是华强北电子市场不散卖电容,二是我公司没有这种贴片的,所以不得以从公司拿了个插件的将就了哦~_~,本来这颗电容不上应该也没多大问题,但考虑到旁边这颗电容C468万一也倒下了,呵呵),去了两趟华强北,电烙铁有个旧的,还是在校时买的,费用一共五十几块吧

网友:
佩服LZ的钻研精神,当初我也是这么钻研自学走过来的。也许,简单就是好,如果这个机器给某些“专业”的人来修的话,他就会烧板,结果烧不出来,整板发热,也许,桥就烧挂了,然后又是拆桥,各个桥都拆下,然后,引发了二次故障、三次故障...,然后,走入死角,然后,无法修复主板报废了~~~。以复杂的心态和简单的心态去修机,也许就是两种结果!
另外,祝福LZ,修好了机器,这下女朋友不嫁给你都难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女朋友要求很高的啊

网友:
给女友修机..爽...修好有没有夸你啊.VIN大短路,直接用电击法更好查问题....

网友(点评):
电击法?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
可以学修笔记本了

网友:
楼主可以开店修笔记本了,

网友:
呵呵 高手都是这样练成的  加油  改行吧

网友:
加油啊!!楼主现在可以开店咯!!以后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