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00X主板维修失路

楼主(2010-06-15):
华硕P4800X主板因升级BIOS后重起就点不量,后用编程器刷回原来的也不能用,测CPU供电,没有,换电源管理芯片,有电源,不过还是点不亮,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换个芯片刷Bios试试

网友:
诊断卡是什么显示?

网友:
bios出错的话,那就多换几个版本的bios程序试一下。先不要考虑别的。我想还不至于因为bios出现其它问题。如果是带座子的,不妨把bios焊到主板上再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把座子搞虚?

网友:
换BIOS芯片,重刷

网友:
是这个BIOS要备份的才行,网上下的不行,刷进去不会亮的,兄弟,你不该动其它的地方,没有做维修的潜力

网友:
一个小问题,,搞得问题一大片,,厉害

网友:
什么都不要去搞   就想办法弄回原来的BIOS   不行的话再弄了芯片  重新刷

网友:
换BIOS芯片本体 为了防止虚焊直接焊接在板上比较好

网友(2010-08-27):
还有,,如果你试换了几个不同版本的BIOS还是故障依旧的话,,找一下看你主板上有没有,像ITE--IT8266R这样的芯片,,听他们说这种芯片是和超频和刷BIOS有关。我知道只知道他和超频失败,升级BIOS失败都有关联,,但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有高手可以出来说一下吗???

网友:
到华硕官网上找最老版本的bios 试试

网友:
BIOS刷新失败,结果应该只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顺便问一下 不复位换IO也不行 是和AS016有关么

网友:
是不上电,还是CPU不能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