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发热 不走码

楼主(2010-06-15):
今天修一昴达775板。。故障是开机断电。测各组供电无短路。怀疑有供电管击穿。经检查,北桥70L02H 击穿(上管)。  用70T03H代换后(上下管) 断电故障排除,但不走码(压桥,压CPU无效),并且上管发热历害(通电后迅速升温)。。再分别用09N03AL 和50N03A 全套更换后问题依旧。请大家指点。

网友:
换pwm芯片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三大工作条件 一般把电源管理芯片 pwm芯片换完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掉上下管 打一下北桥供电的那个滤波电容的对地值  看桥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就把控制上下管的PWM芯片也换掉 应该就行了

网友:
你的MOS管发热说明你那个地方还有微行短路。仔细查查上管的三脚。

网友:
打一下阻值试试。

网友:
仔细测试桥看看!~

网友:
有的供电管是由LM324来管理比较电压输出的。
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两个管子并联的,其中有一个开路的话,就会引起另一个的电流增大。管子电流过大,发烫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管子有电压输出了,不跑码。有可能是北桥短路

网友:
PWM工作正常。发热场管的D(5V) S(1.5V) G(4.3V) 打过焊点阻值也正常。 该处是单组上下管供电。  查其它各供电输出正常。。 CPU发热工作。PCI  时钟,复位也有。内存供电,时钟也正常。。今天客户很干脆的换了个新板。。旧板客户也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