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问题已更新)

楼主(2010-06-15):
花屏的很厉害,全花,跟大理石桌面似的。用数字接口偶尔会不花 ,但是显示器的菜单,就是数字模拟那个移动的方块是花的,显示器是三星940BW。
我拆开了,看了看驱动板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坏。这种情况应该先检查哪里?能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换的话是换个通用板吗?

update: 刚才换了个通用驱动板,不花屏了,但是按键不能用了,插上电源屏就亮。这个按键怎么调试?

网友:
先用驱动板套,只要不是屏坏就好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MCU的问题  刷程序吧

网友:
用最简单的放判断故障“用通用板点屏”,来确定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通用驱动板的接口没接对,按照说明接吧。

网友:
三星的MCU坏跟程序出错的问题比较多,你先刷个程序试试,你用通用的点按键板不能用那是按键板接线不对,一般都要改一下才行。

网友:
有一种三星专用的 驱动板 是四线的开关板  用通用的驱动板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