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510,版号:B2M待机电流过大,0.22A

楼主(2010-06-15):
--------昨天接到客户一片B2M的板子,故障为待机电流过大,0.24,通电测量,
发现SB发烫。判断为SB短路,取下SB后,通电,电流0.04。更换SB后,
待机又从0.O4-0.17-0.22。郁闷了,刚刚取下SB都好好的,怎么又偏大了?
难道SB短路了?仔细测量各组电压组织,未发现异常:3D3V_DC_S5--98;5D5V_DC_S5--96;
VCORE--30;2D5V_DC_S3--40;1D2V_DC_S0--105;这个板子的U13,U27两个芯片好像没有装,一个是1394,一个网卡。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待机偏大,请各位指教。

网友:
好久不见!
这个本我没修过!不过感觉此类故障不要急于杀桥,应该考虑某组供电模块短路造成了B+的短路
可以尝试断开各组JP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
--------------换上去的SB,通电温度正常,并为出现发烫的迹象,所以不想再换SB了,这个现象感觉还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但是我也测量了部分二极体,未发现异常,期待大家支援。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啊?端午节都放假了啊?呵呵

网友:
查主板后级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能不能断开3 5v的跳线 看看是那一路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