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CRT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0-06-15):
金长城CRT显示器按开机按钮没有任何的反应      450V滤波大电容电压正常      更换过好的IC101也无法开机....           电源板12V 5V电压没有输出     请老师傅们提供下你们宝贵的经验    谢谢啦..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呀,说清楚点吧。还有你只测了一下大电容的电压,别的都没有测吗?

网友:
12V 5V没有,那行一次电压呢,也没有吗
如果都没有电压,说明电路根本就没有工作,还是查初级吧,,,

网友:
知道啦    师傅们   请问你们是怎么处理冷机CRT的

网友:
楼上的冷机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问题应该在电源初级,如果行电路的供电也没有基本就可以断定电源没工作,查电源IC101的工作条件,1脚的300V和3脚的启动电压,长城多用0765的集成模块,看它的启动电压正常否,如果低或跳变,吸开集成块的3脚看电压正常否,如不正常,修启动供电,如正常换块,先修电源

网友:
那个启动电阻有没有测呀?

网友:
我见过的金长城都是坏焊管的多,暂时没有发现电源有问题!
如果真的是后面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导致输出的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我感觉楼主是在修液晶.

12V5V没有,就查电源初级.

网友:
先修电源,只有供电正常了才好下一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