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KH10 待机0.016电流

楼主(2010-06-15):
  一开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6电流,开机1.772-1.410-1.384-1.404就不动了  是不是显卡没有过  求图纸

网友:
  貌似内存没过啊 看电流好像是跳了一次

网友:
内存重插没有用

网友:
  电压呢 看看cpu电压 内存的2个电压

网友:
好了居然那么简单     家里的一根内存条也是坏的    无语    把别的电脑内存试一下就好了    还被老板说了一顿 他自己进的货是好是坏他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