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看了好多教程,可教程里面全是以前的老主板,讲的东西我用新主板都对不上

楼主(2010-06-15):
我是新手看了好多教程,可教程里面全是以前的老主板,讲的东西我用新主板都对不上,请高手们告诉我一下如何确认哪些部件在哪个位置,有没有固定的呀

网友:
重写新教材我们可能做不到,但如果是某一个件或是几个件不认识的,发清楚的照片上来,我们可以跟你说一下。

网友:
但每个主板的位置都不一样呀,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很快确认哪些东西是在哪个位置

网友:
那些都是老古懂了

网友:
老主板上的元件你能懂的差不多了,新主板的零件,你再在论坛里用型号查一下,一般都能搞懂.我们论坛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查询元件,主板出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得到大家的指点和帮助,你要多多利用这方面才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8-1-1.html

看看这个图例吧,张老的这个图对新手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学要类比,不能死认死读!很多教程确实都是比较老的,不过,除了一些小差别,大致还是能举一反三的!呵呵,耐心点吧!

网友:
谢谢大家指导,这论坛确实对我这新手很有帮助,请大家再帮助我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学习培训的地方,而我个人又没时间走开那么久只有先自己学习一下,我基础不太行,能不能指导一下一个有问题的主板拿来我要怎么用万用表测量才能知道哪个有没有问题,还有测哪个的时候万用表应该打到哪个档位

网友:
这论坛回复很快,我以后有问题就在论坛里发贴求助,技术小组还是很有作用的

网友:
学会比较,学会思考,不要死读书,新旧板的零件分布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我已经在努力比较了,但我想有些东西应该差不多都是有固定地方的吧,谁告诉我万用表的测量

网友:
在电子基础版块看上几个月的贴子,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这些,但如果不学,只问,效果很有折扣的,如果看上一段时间的基础贴,感觉能够入门,可以参加站内的远程培训,饼大师(授课老师)可不是一般维修员能比的。

活用站内的搜索功能,我们这的同事学会以后,称此网站为维修百科全书。

网友:
远程培训是怎么个操作方式呀

网友:
老主板的零件你能认识的差不多了,那新主板上的元件也没多大的问题.
你也可以用芯片上的型号在论坛里查找.论坛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查找到好多芯片的资料.
你要好好利用这点才对啊.

网友:
有些基础的东西,对初学的来说没有新老之说。只有你想不想学,愿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学、花钱学。能耐住寂寞、诱惑,沉的下来的人,最终可能成功。

比如:电阻、电流、电压,三极管、MOS管等概念、知识从发明到现在多少年了?你能说他们过时了?!

现在还看到一些人手工用晶体管做 286 CPU 。。。

那么,我们学些啥?
你感兴趣的,你不懂的,维修中碰到的任何东西。一点点的积累吧、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个人觉的没那么难学。有规律的。几个主要供电挺好找的,主板也就分那么几个区。打阻值新老主板都差不多,自己觉得没事就成,芯片之类的也就那几个,网卡,声卡,时钟,电源管理,BIOS。初期学,就这些了。知道怎么测了。剩下的一些小元件,小芯片,跑线时才能用到。那个等大东西熟练了,再慢慢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 无语了吧  就算286集成度不高 也不是光靠晶体管能 做出来的吧
要能做出来 只能是天才吧

网友:
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基础学好了,任他百变,也不离其中,即使有新板子的教程,也不容易找到与教程一模一样的板子

网友:
基地了很多教程,最好你还是找个师傅吧,这样能学的快一点,不想花钱,你在没有天赋,那学起来可就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主板都不知道别说新主板了 从老主板学起未必是件坏事

网友:
学东西最核心、最能根本的是基础和检测、维修的流程。且流程大部分是相似的,你会了一种板子,类似的其他东西也就比较好上手了。也就是你需要先修个自己最熟悉的板子,这样来理解维修流程。

网友:
例如,找个跟你学习的资料比较接近的板子,最好好用的,你自己拆个三极管了什么的看看什么故障,这么逆向学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