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显示器暗,偏红,如何调节

楼主(2010-06-15):
如上所说,请各位指点。
准备如各位所说,换灯管。请问这款液晶是双灯管,还是四灯管啊。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就是灯管坏了。换灯管就行了,那不是调的

网友:
用单高压条逐一测灯管,看亮度,是否闪烁

网友:
没啥调的,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