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0-06-15):
一块775的凌志主板不加电,测得开关针两脚间电压正常,晶振有压差,但上假负载测得cpu核心电压几乎没有。

网友:
主板都不加电了,何来CPU核心电压!!!
先修不加电故障吧
3VSB是否为3.3V
32.768是否起震
另外把IO,南桥的型号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你说清楚情况  我们才好帮你  不加电  CPU核心供电肯定没有  不加电是指主板不通电

网友:
高手!不加电,就测到CPU VCORE那边去了。
IO ICH有无待机电压,把IO和ICH的型号发上来噻

网友:
此板是翔升 凌志G31V,  ITE IT8712F-S

网友:
那请问下开关针的周围的二极管和三极管是不是可能损坏了,具体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不管是修不叫电故障,还是什么其他故障
一般都要按步骤来,新手更应该

先测一下PCI A14位置有没有3.3V的待机电压
再测32.768是否起震!!!

上电必须的基本要件都没有检查
去找什么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3.3VSB  RSMRST# 32.768KHZ

如果主板是G31肯定是NH82801GB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