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数据320G硬盘是不是固件已损坏?

楼主(2010-06-15):
我有一西部数据320G硬盘有坏道,所以用软件充零低格后,由于长时间检测盘体较烫。以为已修好,现在BIOS检测不出正确的型号,显示有点乱,只能显示出19G的空间。而且盘里好像有一种奇怪的嘎声音,5~8秒响下。有时会硬盘会自己突然断开连接(就是冒似那种自己会断电一样)电机不转,需主板电脑断电重开机后又会出现上述奇怪现象,我想问下是不是该硬盘固件由于检修时候时间过长盘体过热导致固件物理损坏还是固件软丢失?能不能修,还是已没修的必要。谢谢!

网友:
不会是固坏,BIOS认到乱码是主控出的问题。

网友:
现在BIOS 检测为WDC ROM MODEL-RAIDER 21.00M21 ,以前显示正确,自从用THDD检测完以后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PCB的问题,有块地方好烫,我想是报废了。

网友:
找块相同的电路板,试一下,要板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