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8000谁要

楼主(2010-06-15):
我一台NC8000屏幕有很多竖线的笔记本谁要,刚出现竖线的时候压下屏幕盖子或关机会好,现在竖线越来越多关机或压屏盖已经没效果了,电池待机1小时,1400X1050分辨率15寸屏,一条512内存、64M独显,康宝光驱,1.6的CPU,60G硬盘(可留自用),其他见下图,有需要的给个价,可留言,最后图片是电脑截屏的,其他为相机拍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折腾了一上午图片还是没有传上去还多发了一个帖,照片可看到屏幕上竖条
但用PrtSc键截屏就看不出来竖条了。

网友:
楼主啊,都是高维修的,这价格都是行情,已pm 请查看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我出手的期望值是500左右,图片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无法上传,电脑除了很多竖线影响使用外其它(包括外壳、英文键盘、光驱等)全部一切正常的,但是不是屏坏我也不知道,外接屏显示好的,不管我这价格贵不贵请各位不要骂人,另有一块NEC的PCI无线网卡和IBM的T系(我的X40装了没用)好用的内置无线网卡一起给了。需要看照片请加QQ:33012980,再次感谢!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编程器互补差价换也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