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楼主(2010-06-15):
IBM R51e报0211和0260分别是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急急急啊

网友:
。。。

IBM T40笔记本报错解决方法.rar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主板和键盘故障依旧 ,最后换了CPU故障解决了 。晕死了。CPU 也会报这个错吗

网友:
CPU 也会报0211和0260,哎,真是故障多多,无奇不有。学习了,以后遇到试试。谢谢。

网友:
  呵呵 这还真是一个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