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COMS电池正常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6-15):
IBM T43  COMS电池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3.3V 3V都属于正常的!

网友:
不低于2.6 都是可以的

网友:
新电池3.4V左右,量一下可以确认是否是新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IBM T43不触发的,量一下COMS电池正常电压是3v

网友:
是的呀,3V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
2.6V以上就行。

网友:
新的是3.3V

网友:
3V左右都正常啊

网友:
楼主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2.7V与3.3V之间都可以

网友:
一般2.4-3.3时间都是可以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