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主板卡在开机自检画面那里进不去??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15):
请问各位高手,BIOSTRA 478的主板卡在开机自检画面那里进不去??怎么解决??

网友:
内存,硬盘,光驱啥的都换过试试了吗?
你先看一下键盘数字灯是否能正常切换(目的是看看PS2口工作件是否满足)

网友:
内存,硬盘,是好的,光驱是没插.

网友:
键盘呢?现在能用吗,点TAB键是否能跳过,数字灯能亮吗?
如果确定这些都是好的,测内存供电,CPU,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有无鼓包电容。

网友:
拆掉外设COM 网卡

网友:
是的,一样的,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一下键盘上面的NUMLOCK键看一下 键盘上的NUMLOCK闪灭  如果不能那么就是死机了
LOGO过死机【无法启动硬盘】:
1.CMOS放电
2.换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3.换IO  拆网卡  串口芯片【COM】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下排除完外接设备的情况下刷下BIOS就会好

网友:
对,按照档25修 ,就对了
上次我杀了个SB,也OK了

网友:
看下显卡插槽附近的电容有没有鼓包,前两天我也遇到过换个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键盘呢?现在能用吗,点TAB键是否能跳过,数字灯能亮吗如果确定这些都是好的,测内存供电,CPU,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有无鼓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