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 2sk2763 代换

楼主(2010-06-15):
那位大侠知道 2sk2763 代换 那位大侠知道 2sk2763 代换 那位大侠知道 2sk2763 代换 那位大侠知道 2sk2763 代换
快快快快 是显示器上用的 显示器型号是 LG W2234S
显示器

网友:
看型号好像是场效应管,是电源的吗?查下参数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
耐压800V 电流4A的场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查一下他的PDF然后用功率 耐压 电流等于或大于它的都可以换。

网友:
k2645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