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复位灯亮,无CPU时钟

楼主(2010-06-15):
一张信步主板P5-I4576/GCB 不跑码,复位灯亮。查各供电正常,但在在查CPU的时钟发现没有时钟信号。我用示波器测的,时钟的14.318正常,时钟芯片发出的其他时钟信号都正常,就是没有发出CPU时钟信号。上次也有一次类似这样的故障,我是换掉时钟芯片修好的,但是现在这次换时钟芯片后,故障还是一样。我换上的时钟芯片是W83195BG-118,跟原来的是一样的型号。接下来怎么办,还请大家指明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其它时钟信号如果正常了,一般情况下,时钟本身(包括其工作条件)都是没有问题的,时钟到CPU或是北桥经常是通过一电阻(330或68X),测两端时钟是否一致。

这种情况,北桥的可能性较大。个人认为。

网友:
是478的吧
478的板子,CPU时钟电压很低的,一般是0.3V左右

如果时钟IC都换过了还不好
查一下时钟IC到CPUCLK的电阻和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查看线路中串联的电阻有没损坏 电阻一般是330限流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能是CPU到时钟IC之间的电阻有问题,可以在时钟芯片附近测量330的排阻的阻值是否在正常,线路是否断线.

网友:
排阻已经换过,线路正常,没有出现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