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丝丝叫!!!

楼主(2010-06-15):
长城ATX-300P4-PFC电源丝丝叫,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这个叫声。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电感的声音吗?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真怕烧了什么东西。

网友:
我的还是接不起负载,一接上主板亮一下就断电了

网友:
查两个大滤波电容的电压是否为整流后电压的一半,如有偏差,再查和两电容并联的均衡电阻是否有一只开路。

网友:
借用下前前辈的图图。LZ可以检查下用红色圈的那三个元件,R11--100欧电阻,C33--1UF电容,WD1--TL431三脚东西。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也是长城,看来故障比较常见,通病。。。。

网友:
电源可以正常用吗?可以正常用,叫声可能是因为负载不够造成的,加重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漏电的声音吧,

网友:
7500B的8脚和11脚电压多少,看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换掉7500B就好.

网友:
查主推动管1815供电的上拉电阻,好像是2.7k或3.3K, 这个电阻坏了就会吱吱叫。我修过几个长城电源都是这问题,供你参考。

网友:
11楼的朋友建议正确,可能是两个推动管只有一个工作

网友:
R31开路了

网友:
重点查电容,如6楼图中的C25、C26。。。。。。

网友:
5楼正见!我也是碰到过。

网友:
电容漏电的声音吧,查查看

网友(2010-07-15):
变压器附近的整流二级管坏了

网友:
电源丝丝叫,带不起负载,是推动管1815坏了一个。

网友:
也可能是假长城  是变压器的磁芯没有用绝缘漆浸透,使其两磁芯牢固粘在一起 ,结果产生高频嘶叫。  我碰到一列 后来直接用卷几层的硬纸塞到磁芯与电源外壳之间 ,就不响了。

网友:
叫声是开关管的啸叫。负载不够或者开关管负载不均都会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