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S

楼主(2010-06-15):
故障:开机都正常,但是集成不显示,独立刻显示。
个人经验:1。直接查VGA口的连接线,及连接它的电容(C)及电阻(R)。
                 2。若上面都正常,还不显示的话。那就得做北桥BGA了;因为ONDA主板在N系列中的都易北桥 空焊。
                 3。若重新做了BGA,并且保证北桥BGA是好的话;单问题而且还是,卡机正常,集成不显示,插独立可以显示的话。还是没解决。
                 4。那么最后可修ONDA N61S主板上的(图形加速芯片:74HC08D);而且,在替换的时候,也必须用相同的 74HC08D 来替换。

网友:
查HS VS就可以了,这是个与门芯片

网友:
你是指 门控 芯片;不像。

网友:
图形加速芯片:74HC08D

这个芯片是做图形加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