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问题求助:tcl t1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15):
tcl t10开机掉电,开机电流跑到2.3--3.2A  没装电池,风扇转速正常,灰尘也清过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会不会IC虚焊

网友:
明显的不正常么  电流哪有那么大的 有短路的地方 测测各个供电的电感阻值

网友:
没接电池,电流都有那么高,可能有短路情况发生。可以查查各对地阻值

网友:
  是否是amd的u 如果是amd的 这样的电流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