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在启动第一画面就不动了。

楼主(2010-06-15):
东芝A50在启动第一画面就不动了。给电池放电现象依旧。是不是要刷BIOS.
还有个问题:tsb43ab21a 是个什么芯片?
刷BIOS

网友:
按键盘就有报警。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
看下南桥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第一可能,:南桥,第二可能:键盘粘键。或是把触摸屏线拨了试试。

网友:
是DBM 的南桥。我加焊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换一个。

网友:
把硬盘拔了看是否还会这样。

网友:
硬盘坏了也会挡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