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小白问几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0-06-15):
本地一个镇子上的卫生院 ,本来只有一台电脑。现更新了几台电脑。农保系统有专用的网络,光纤接入 。 本来嘛一台电脑设置IP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又多了几台要工作。如果加个路由 ,路由应该怎么设置呢。
ip:10.120.37.2-64
子网:255.255.255.192
网关:10.120.37.1
DNS:218.108.248.200
谁能以TP-LINK 的路由解释下  该详细修改那些设置。

网友:
TP-LINK 的路由 的外网卡IP地址:10.120.37.1 子网掩码:255.255.255.192

你这个好像不需要路由呀。。。交换机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数字是上网用来填在本地连接的是吧?
如果是,你把进来的线插在WAN口上,在你的路由器里把WAN口设置为静态IP地址,然后把上面的IP,网关之类的填进去,然后LAN接上要上网的电脑,LAN口还有个DHCP服务大器,你把他打开,上网的电脑本地连直接用自动获取就行了

网友:
这是光纤进来的,可能是不用拨号的那种,可能是靠IP上网的

网友:
是IP上网的。。。选静态吗?  我选的是动态。。。   余管10.120.37.2-----10.120.37.64  是可用的。还有我需要把路由器的IP地址换掉吗?

网友:
还有以后是双网卡的  这个是网通  还有个电信的  一个是农保 一个是防保。。。我搞的头晕了。

网友:
按我说的肯定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绑定MAC地址,不行的话,把之前能上网的MAC
地址抄下来,把他填到路由的MAC地址里

网友:
余管10.120.37.2-----10.120.37.64  是可用的
------------------------------------------------
每个机器分一个呀,当然是静态。用交换机就行了,不要人为多加个路由。

以后农网加网卡或加IP就行了。关于单网卡设置多个IP的文章,看置顶帖。

网友:
恩,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绑定MAC地址,其实路由也可以当交换机用的,只是和交换机相比少了一个口,用WAN口路由就是交换机了

网友:
恩  那个用路由是 IP自动分配的。。交换机要自己手动改吧。。

网友:
感觉不需要路由,只要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网关10.120.37.1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为了网络长期稳定和可靠工作,也为了今后管理和安全的特殊需求,不要滥用路由。

网友:
交换机不用你改的,自动获取试下,不行的话,10.120.37.2-----10.120.37.64  这个之间你不是说可以用的吗,每台电脑IP设置下就行了,其他的可以填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网通的是光纤接入   电信那个是光纤但是好像还是要拨号的(只能用路由吗?)  我打算以后用双网卡接入。  但是一个办公室里面只有一根网线。  1236 还有的4根线 做另一个“1236“ 可以吗?
还有个问题,两个网络都可以上外部局域网。如果上外网到底是用网通还是电信 。双网卡接入会不会冲突 ?
后期还要加入服务器,具体应该怎样一个流程。

网友:
你这个应用建议用一根网线,一个网卡(绑定多IP)。

如果客户安全上有物理隔离要求,就不能这样用了。必须用两个网线、两个网卡。

关于一根网线分做两根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1、距离<100米
2、网线质量要好,比如达标的超5类线。

服务器是干啥用?提供哪些服务?给哪些网络用?
电信的网络具体是如何接入的?分配的网络参数是?
外网(是互联网吧)的网络参数是?

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然后在做网络的规划。

网友:
一个网卡(绑定多IP)。 余管这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
就是,一个网卡虚拟成多个物理网卡。你可把一个网卡当成多个物理网卡用。

网友:
一个网卡当成多个物理网卡用。  效果怎么样。  卫生院是一个软件,  要同时上网通和电信的。   电信如果要拨号的。。(用路由)  网通(交换机)   电脑上可以虚拟成多个物理网卡,
但是交换机那边又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
电脑上可以虚拟成多个物理网卡,但是交换机那边又应该怎么弄呢?
------------------------------------------------
插电就工作了。不需要你动呀。

效果不用怀疑。你把我前面那几个问题先找用户弄到手。

网友:
囧   我说的是  两个网络 一个电信 一个网通。 一根线能弄?  电信还要拨号的。

网友:
我说的是  两个网络 一个电信 一个网通。 一根线能弄?  电信还要拨号的。
-----------------------------------------------------------------------
是的。如果你的客户没有要求几个网络之间物理隔离的话。

回复 网友B:

我问的几个问题有结果没?

服务器是干啥用?提供哪些服务?给哪些网络用?
电信的网络具体是如何接入的?分配的网络参数是?
外网(是互联网吧)的网络参数是?

这个是前提。

网友:
服务器啊  看的。。。我们商务  忽悠的。根本不用装。  要不就是存点资料吧。要不就是搞那个农保的软件  但是我不会。
电信的网络具体是如何接入的  这个是光纤  但是还要拨号的  理论上是要分开的。。他就一个软件 软件里面有农保和防保分开 选择下就可以使用。

网友:
没看懂你写的内容。

互联网是如何接入的?请给网络参数。。。。。

你说光纤接入、无线接入、网线接入。。。。都没用,请给出具体的参数。就向你楼主位的帖:

农保系统
ip:10.120.37.2-64
子网:255.255.255.192
网关:10.120.37.1
DNS:218.108.248.200

----------------------------
请用这样的格式,写出其他两个网络的 参数。至于他是用 光纤、无线、网线和你都没关系,这是接入商(不管是电信、移动、广电也和你没关系)的事,设备也应当由他们提供,你所要关心的是:网络参数。

我猜测你这个 农保系统 使用的 光MODE--->LAN设备吧。

他就一个软件 软件里面有农保和防保分开 选择下就可以使用。
--------------------------------------------------
客户没有要求几个网络之间物理隔离?

网友:
物理隔离  院长一问三不知 刚健的新卫生院...   电信的就好像一个猫 .  我看他本地电脑上面有个IP 和子网  其他都没.

网友:
给你画个图。

每个PC上,每个网卡绑定2/3个IP地址。电信那个拨号MODE改成路由或加个路由器。
如果上物理隔离,每个机器不少于2张网卡,两根网线。两台交换机隔开两个网络。

网友:
1、華3的交換機可以做你說的,
2、TP—LINK要300M以上的才能設置子網哦,
3、知道我是誰嗎?

网友:
楼上的木有小JJ

网友(2010-12-18):
用交换机直接电脑上输上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的说的就是。。如果帮MAC了就克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