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芯片ISL6612ACB

楼主(2010-06-15):
我有块845的板
刚开始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我看了一下开机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  什么都没有安静的
拔电再重试 故障还是一样
拆板量了一下电源对地电阻   再发现MOS管击穿   换了之后点的亮     跑码跑到2625
大概时间是7秒  然后又不亮了   得关了电源再开才能亮
电源芯片是用ISL6612ACB
请求高手帮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在线等!!!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不插内存跑C1,插上跑26,开机跑26  正常但是进BIOS画面掉电。查了很多最开始还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一次,不行。后来仔细查CPU供电电路,换电源管理芯片,不行。最后换的I/O,我遇到的问题是I/O影响内存正常工作了,一进BIOS画面掉电。
对楼主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你这个ISL5512ACB是不是内存该上供电呀,你找个差不多的芯片换了不就得了,你在看看它的附近MOS管电压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那里的MOS管击穿?
跑码跑到2625 大概时间是7秒  然后又不亮了??
是跑到25  26屏幕显示之后  又突然不显示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个场馆是D436的
我找个60N03替换的
那个芯片有一脚是跟这个场馆相连   芯片在内存插槽  和CPU槽旁边
但在网上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跑到2625 整块板都没有电了
要关电源  稍微等一会就可以开  老是这样反反复复
那电脑是客户在家里很久没有开   开了一下就开不了    然后就开机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  什么都没有安静的
拔电再重试 故障还是一样
拆板量了一下电源对地电阻   再发现MOS管击穿   换了之后点的亮     跑码跑到2625
大概时间是7秒  然后又不亮了   得关了电源再开才能亮

网友:
是那个芯片相连的场馆击穿了
这块板是潮湿后那个客户一开机就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  什么都没有安静的
拔电再重试 故障还是一样
拆板量了一下电源对地电阻   再发现MOS管击穿   换了之后点的亮     跑码跑到2625
大概时间是7秒  然后又不亮了   得关了电源再开才能亮

原来的场馆是D436 我换了60N03

网友:
三楼你说找个代换那个芯片
你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在论坛里没找到相应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