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怪问题。。。

楼主(2010-06-15):
一台R50E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电流到0.35A左右不亮。。。接可调电源能听到轻微的漏电声。。各位大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帮帮小弟。。。
电源

网友:
南桥虚了吧

网友:
这种可能跟CPU有关,换个不行,就就加焊坐子试试

网友:
有漏电声,是不是电感或是滤波电容哪里虚焊????查查。来源

网友:
仔细检查桥有没有稀汗!~

网友:
昨天我刚修好一台,是ADP3205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3205说法!

网友:
0。35应该是CPU这块的问题,看下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楼主重点看看各电感有没有虚的

网友:
重点要查CPU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流0.35A不亮机,各路电压都正常,桥和CPU座子都压了,也是不行

网友:
楼主搞好没,我的问题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