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AM2 主板 无内存时钟(每组都缺一个)

楼主(2010-06-15):
AM2的主板,不上CPU是没有时钟出来的,码跑到C1  内存假负载的三组时钟,每组都只一个有电压,另一个没有,每组时钟都过电容到CPU座   CPU是钟有,内存供电1.8有,3.3V有,集成桥已经加焊  PCI  IDE也都有复位    25M晶振有电压1.5几V    这是不是   北桥的时钟电路坏了,但是CPU的时钟有啊,~座是穿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组都缺一个
是正常的  AMD的板都是这样 有一组电压很低
C1不过 先换CPU看一下  再把CPU座上面的外壳取下来看一下U座针孔有没有坏
刷BIOS
打内存排阻的值
重植北桥  就这几个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不是低,是根本就没有,开机瞬间有0.75V 然后马上是0了,另一个就成1.6V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用AM2的主板给你做了一个试验
上真U  上内存假负载测内存时钟  6个电压一样
上真U  上内存假负载再插上内存测内存时钟  三组每一组一个时钟电压为0V
上真U打内存时钟的值  前面一组与后面一组值一样  中间那一组比其他两组相差10左右

希望以上数据对你有帮助  用好AM2板测试的

如果符合上面条件
换CPU看一下  再把CPU座上面的外壳取下来看一下U座针孔有没有坏
刷BIOS
打内存排阻的值
重植北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是打阻值卡吧,不能叫做内存假负载。它只一条过线,并不能称之为假负载。
要上内存条才会时钟信号产生的。没上内存条所测的电压不准确,用示波测看有没有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板 不同的U可能不一样的  我测的是6 个时钟电压都一样  是上内存测得的电压一半左右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
档在C1的时候,U供电是多少V?要在线测试数据,1.1V左右还是1.3V?

网友:
我是个菜鸟野战军
CPU电压正常,您就直接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