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技嘉主板都是双bios ,那bios坏了应该刷哪个还是2个都刷

楼主(2010-06-15):
求助现在技嘉主板都是双bios ,那bios坏了应该刷哪个还是2个都刷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主BIOS  芯片旁边有标识的  那个是主那个是从

网友:
两个BIOS的程序是一样的。一个主BIOS,一个备份BIOS,当主BIOS衩破坏时,备份BIO就起到主BIOS的作用。
所以刷的时候最好两个一起刷,刷同样的程序

网友:
最好两个一起刷

网友:
我都是刷一个。空一个

如果好了,再上第二个

网友:
俩个BIOS芯片 互换一下 不行在刷

网友:
要是能智能点,坏了可以自动从备份bios里面恢复就好了

网友:
只刷一个就可以工作了,建议你刷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