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R60E 黑屏

楼主(2010-06-15):
开机报错,一长四短,北桥做啦,显卡做啦,没思路啦,求论坛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和显卡做啦??是换的还是重新值球做的???还有就是,北桥和显卡是不是保证做好了?????

网友:
这四声报警时很难修的了

网友:
都搞了。汗,,,

网友:
看看可以不可以到论坛上去找找相关资料!~报错的可能太多了。。。论坛没有吧报错的字母发到百度上去找找看

网友:
如果四声报警过后还有四声并且一共循环四次,那么试换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