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TW42待机36MA,按下POWER开机无效,电流上跳至100MA

楼主(2010-06-15):
      一台七喜TW42的笔记本,+3。3V和+5V电源用的是MAX8734A,待机电流30MA,按下POWER键盘,电流上跳到100MA,测+3。3V和+5V电压没有,在开机瞬间有跳动。测MAX8734A各脚电压未发现异常,线性输出的+5V和+3。3V正常。排除+5V和+3。3V负载短路。测量V+为19V,REF为1。998V,SHDN为19V。
     更换过+3。3V和+5V的输出双N管,电容也换过,IC也换过,在按下瞬间+3。3V有0。9V电压,+5V有大0。1V电压,然后消失,再按下POWER键会再出现。
     这台机器为二修机,送来时已经焊过EC,换过MAX1999,其中+5V的双N管已经击穿短路烧毁。

网友:
在未按下POWER键时,MAX8734A的16脚(DH5)0V,19脚(DL5)4.96V,26脚(DH3)0V,24脚(DL3)4.97V。

原机用的场管是APM4906K,代换用的是FDS6900AS

在按下POWER键时,ON3、ON5为2.78V,松开手即消失。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应该维持,+5V和+3.3V才会有稳定电压输出。

网友:
  ec这边正常吗 on信号都有吗

网友:
在论坛下了图纸,建议楼主看看图纸第六页,有上电时序!
照时序图上看,这个机器应该待机时电感就有3V,5V。现在要触发后瞬间有,可能是时序出错!建议楼主检查适配器检测的相关信号,如ADPIN# ,  DCON,
休眠信号LID#
单片机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南桥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查查 MAX 8734A  的外围电路 BST    PGGOOD   外围元器件

网友:
这个机器在待机时有线性输出的3。3V和+5V。DCON在按下POWER键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