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 2100 USB显示无法识别

楼主(2010-06-15):
求助NEC 2100 USB显示无法识别,打阻值正常,三个USB都是一样的阻值,一样的5V电压,就是插入USB设备的时候,一直显示未知硬件,无法安装驱动,故怀疑是南桥问题,换了一个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南桥是SIS963L的,那位遇到过指点下。。。时钟只是加焊了下,不知那个会影响这个情况。。

网友:
软件没问题的话,,看看USB频率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吧,以前遇见过,改完系统后就不好使轼,后来做回去就好啦

网友:
系统换过几个了。有同一款板了,频率我这里打不了。阻值电压完全一样。  是显示未知硬件,

网友:
有没有 8282 或2525 那个芯片 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