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CRT

楼主(2010-06-15):
     昨天接了一台CRT,以前从没修过,本不想接,但是老客户于是接了先放着。
   今天刚好有时间检查
   故障:通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且有规律的发出噪音。
   检修:从没研究过这个,所以拆机测试了保险没断,没什么思路了就通电测电压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电压算正常,中间还被电了两次,本不想修下去了。可是测到了一个12V电压随着线路(CRT板子背面都有导线)测到一个地方没电压了,且那地方有被加焊过看了下是个管子,断电测了下发现这个管中间对两边都只有20几欧,确定这里有问题将这个管子拆下测了下还是短的管子击穿了,看了型号TOSHIBA C5387 0:1,找了半天还真找到了个一样的就是那个0:1不一样换上去,在测没短了顺便测了相连的一些元件都正常。通电没噪音了,量了下有电压了O了,装机测试好了。
  总结:这个其实都是蒙的,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看来以后要研究下CRT了,希望有资料的朋友发点给我基础的。

网友:
希望管理员们给转个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