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R60怪问题

楼主(2010-06-15):
开机黑屏报错一长四段,内存不插也会警,开始以为是北桥问题做完还是不行。显卡也做啦,故障依旧。求个路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用电流表测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
就安左右,北桥做啦,还是不行。

网友:
等待结果。请各路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今天怎么啦?一个路过的都没有吗?大家能不能帮帮我啊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9安么?你吓死我了  估计是外设 光板不报警吧 挨个试试 实在不行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