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是新手,请教高手内存芯片代换问题。
一般内存芯片代换,只要注意容量,位数,及频率就可以了。
为什么下面两种芯片代换就不行呢?
一种是HY5DU12822BTK-D43-804AA(双面1G的条子上的,待修条)。
另一种HY5DU12822BT-D43-530A  (单面512M,拆件条)。
按道理这两种是可以代换的啊,为什么不行呢???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
见识少 BTK的还没见过 他的颗粒会不会是打莫 还有板会不会出问题 同样是D43 一般都可以 可能你的特殊一点

网友:
我用hy56u288开头的全部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不能替换的吧

网友:
回复 天天修电脑 的帖子[

这个文件也许你能用的着
:

网友:
资料,,我下了,,,谢谢版主的大力指导,,,

网友(2010-07-30):
可以换滴. 除非其中有一种是盖面的或者是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