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OZ9938GN的去保护脚是哪个?

楼主(2010-06-15):
液晶是HP W1907的,开机一秒黑屏,用排除法确定为高压板问题,可是在高压板上找不出任务何不正常的故障。看论坛里有人说6脚接地为去保护,我试过了,能多点亮几分钟,还是会黑屏。还有人说第3脚是去保护,我也试了,我把3脚接地,现在点了10多分钟了,还没有出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3脚接地是去保护吗,我怕过两天又出问题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PIN3:定时 当VSEN脚PIN的电压达到3.0V时,PIN3的IC内部开关被打开,一个为3.0uA电流对电容C831进行充电,当CTIMR电压达到3V时,IC启动内部的保护功能,这时IC就被关闭,通过选择C831电容的值应可以确定IC被保护的一个时间点.  可以通过将PIN3接地除去保护

网友:
谢谢,我现在就是3脚接地去保护的,一直用着,都给客户报价了

网友:
3脚去保护最好要加个电阻 要不容易悲剧。
7脚直接断开 好象也是去保护呢

网友:
我建议还是老实点换高压包吧 才10块钱一个 去保护 我已经怕了;

网友:
如果电路中有隐藏的故障,那可能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2021-05-08):
其实如果是一根灯管坏的话,可测试是哪一根,把那一根拿掉,再去保护,这样也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对于老旧显示器这种方法处理快捷方便,不需太多的折腾,达到能用的效果,尤其对四灯管和要求不高的场所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