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GA-8I915PL-G

楼主(2010-06-15):
原因:该主板在空版的情况下上电,却点亮一下又停熄了。之后,又给板上上CPU使它上电,但还是复位灯 狂闪,还是不工作。
判断方法:该主板在上电时(供电不正常)。于是我修了靠近CPU座旁边的(LM358)的8脚芯片;并且用的是相同的(LM358)来替换。最后,故障排除。
cpu
芯片

网友:
楼主能讲下为什么会怀疑到LM358有问题,还是经验?

网友A:
哦;这你就问对人了;;经验告诉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