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 点屏 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有个19正屏的 液晶屏,,我用19宽屏的电路板(因为手头没有正屏的驱动板) 点屏有1条竖亮线,,是正常现象,还是 屏有问题????
问题
驱动

网友:
基本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亮线的基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板电路跟屏之间连接的软排线有滤焊的,要有专业工具才能压好。

网友:
已经 确定了 是 19宽屏的驱动板 点 19正屏的 屏 都有这个现象,,屏是好的

网友:
要用压屏机重新焊的, 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