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进液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5):
机器型号:三星R458    PM45独显
机器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维修步骤:同事清洗进液处可以触发,且接屏有背光无图像;同事换过显卡,加焊过北桥,显存拆了重植过。现在还是接屏有背光无图像。

今天我空了拿到这机器。上电量了一下显卡的供电,发现Q16的输出P1。8V没有;打开图纸如下:

Q16的控制脚4脚无电压。4脚电压由Q17控制;测Q17的2脚KBC3_PWRON信号有3。3V,测R203的P12。0VALW正常,阻值无穷大,更换R302后Q16输出1。8V。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可以将R458的图纸传我吗 我的邮箱bijunqiangaimin@163.com

网友:
基地里有下载的呀.

网友:
应该是更换R203吧。

网友:
谢谢3楼,是更换R203,描述错误。谢谢纠正

网友:
6.21号又碰到一台三星R458的机器也是进液.机器开始不触,接了H8下面都是菜汤,清理干净后可确发,但是外接白屏.又是R203坏,换后开机有显示.开机进系统过一会开机花屏.加焊显卡存后故障消除. 键盘却是好的.三星R458键盘下面进液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忘以后修这机器进液的借鉴一下.

网友:
没显示老大搞北桥干什么呢?跟桥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有点不明白显卡少了个供电,怎么会发出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