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又是没复位 ~~

楼主(2010-06-15):
   昨天客户拿来3片板、都是技嘉945的、一片是南北桥供电IC6520烧了.一片是全板没复位、还有一片开通不了电、先修南北桥供电的、换好IC跟管子后还是没好、而且全板无复位、就先仍一边了、然后修通不了电的、我跑14脚信号、通IO的、把IO换了可以通电了、又全板没复位、吐血~!板上一切电压都是正常的、触发排针上也有复位电压、但就是不行、我是个新手,很多东西还不会、所以请大虾们教下,没表达清楚的、请大家不要见怪、谢谢~~!

网友:
不复位先查全板电压、时钟
如果都正常,再查复位电路
围绕南桥,ACPI芯片(如果有的话),IO来查
重点信号是VRM_PG,ATX_PG

网友:
是不是要上真CPU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試過了、還是不行··

网友:
如果一切正常,可以说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哦哦、那我就這麼跟客戶交代吧、謝了~~

网友:
您老人家换的IO.是技嘉专用的IO么?
GB的?

我是菜鸟

若若得问下,无复位,你的电压应该也不正常吧?

网友B:
换的IO要是标有GB,技嘉专用的才行,查下是什么形式的复位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暈、這還用你教嗎、
灌水去別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暈。我是新手。但最起碼這個知道吧、

网友:
做人谦虚点,好么?好心帮你,还不如看 繁体字的笑话呢。。

GA-8I945P-G?

看看你的775CPU测试灯再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位的前提条件是所有供电 时钟要正常 然后就是南桥要收到VRMPG 和 ATXPG之后南桥才会发出复位与CPUPG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PCI没复位 不要就认为别的芯片也没有复位

网友:
技嘉的主板。修起来还可以啦,,,就是没复位难修一点了,,CPU坐看了的没呀。。。。。一般换LT6520都可以好的呀,,在看看他旁边的管有没有电压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汗、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