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P DV1000开机键到PC87591到南桥的开启信号时序

楼主(2010-06-15):
求解PC DV1000开机键到PC87591到南桥是如何工作的,开关到PC87591的2脚给个低电平NBSWON#然后是不是PC87591的4脚发出DNBSWON#到南桥然后南桥给的什么信号过来,然后怎么开始上电工作的,望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HP DV1000 M2000.pdf

图纸附上

网友:
哦是HPDV1000的打错字了

网友:
南桥收到开机信号以后,会发出SLP_S3#....或是叫SUSB#.....给电源管理芯片(EC),EC收到后再发出SUSON,MAINON。。。。。

没看你的图纸,叫法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开机键——EC——SB——EC——电压产生控制信号

网友:
97551的供电。时钟复位要正确。要检测到是适配器还是电池供电。休眠要无效。NBSWON#触发97551.然后EC发出DNBSWON#给南桥,南桥接着发出SLP_S3。SLP_S5或SUSB#SUSC#《南桥要发出这两个信号一定要供电正常。RTC电路要正常。要BATLOW#无效要得到EC发出的RSMRST#。》EC收到南桥发来的两个高电平信号后依次打开各个运行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回帖有没有哪个位哥哥说的跟仔细一点的,最好是在基地学过的这块板的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参考2楼和4楼的贴子,已纪很详细了说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能多发一点信号时序就好了

网友(2010-07-18):
多看时序多学时序,修本可谓是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