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

楼主(2010-06-15):
V星专用芯片MS-6G可以用MS-6代换吗

网友:
不解发?查待机电压没有!
开关脚上有没有电压
跳钱帽上南桥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这样的芯片好难找呀。。。。。。。我有一块主板也在找呀。、、可以代换呀。、、

网友:
网上到处都能买到,基地淘宝里面也有。

网友:
可以代换的,应该是一个有铅一个无铅的

网友:
有铅和无铅的区别,可以代换;基地有卖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