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主板和T43主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15):
T41主板和T43主板有什么区别?
T43的主板太贵 用什么主板可以代换 显卡无所谓!! R52行吗?
显卡

网友:
芯片组、内存、显卡、H8S\PMH\TB、整体明显上升了一级

网友:
区别最大的就是芯片组了
一个是855的一个是915的

网友:
一个是迅驰一代的机器,一个是迅驰二代的机器

网友:
芯片组T41是 855的 T43是915的、内存也高一级 一种是讯驰一代 一种是讯驰二代

网友:
北桥不一样,T43是915的,而T41是855的,显卡也不一样

网友:
只要顾客愿意,上T4系列和R5系列扳子都可以,把内存和CPU都换掉就OK

网友:
要换得全换了,包括散热器,没有这种必要的

网友:
可以换成R52和R51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