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

楼主(2010-06-15):
    今天修到以杂牌子478主板不能加点,经测量发现待机电压只有1V左右,对地数值正常,那就要查待机电压的产生,一般都有1117,1084 或者MOS管产生,就开始跑线路查找。找了一圈也没1117之类的东西,也没MOS管。很郁闷!
   那只能从5VSB方向开始找,发现连接到两个三极管,输入的电压都为5V电压 ,一个的B极为2V左右输出为1.5V,另一个为4V左右输出的为1V左右,哈哈发现问题所在了,后继的三极管明显不对,更换三极管后输出电压正常3.3vSB。都是有358控制产生的!

网友:
不像是MOS管,是个小三极管啊!358+三极管降压吧!